哪个对?

楼主(2022-10-01):
并500欧电阻变成2-10v控制比例阀。

我认为是A接法对,几个同事都说b接法对。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比例阀,0-10v接那个脚。谢谢
3接0v.4接10v对吗?有点模糊。谢谢

网友A:
肯定是第一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比例阀,0-10v接那个脚。谢谢
3接0v.4接10v对吗?有点模糊。谢谢
对 34脚是电压输入

网友B:
这个比例阀还带故障反馈。

网友C:
你这个好像是可以电流输入,也可以电压输入的。
既然你的信号是电流,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电流呢 ?
直接电流好像是接1脚和7脚。
但是实物图上只有1,2,3,4,5,没有6,7,8,
是为什么呢 ?

网友D:
电流接1,7就行。
第二种也许认为是电流。
第一第二都有问题。第一的话4ma就有2V,有开度。当然也许可以设置,因为毕竟0~10和±5V都行。

网友E:
你让同事看看PLC的AD接口电路就欧了

比例阀的图是不是截错位置了?
光标再往下挪挪,可能就对上了

楼主:
图纸已上传。这个可能是通用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好像是可以电流输入,也可以电压输入的。
既然你的信号是电流,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电流呢 ?
直接电流好像是接1脚和7脚。
但是实物图上只有1,2,3,4,5,没有6,7,8,
是为什么呢 ?
截图接的不好,已上传。区分电压与电流的

网友F:
你这个本来支持电流控制啊

楼主:
原来的看参数是4-20ma。买不到原原型号买一个0-10v。加一个4-20ma转0-10v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本来支持电流控制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看参数是4-20ma。买不到原原型号买一个0-10v。加一个4-20ma转0-10v模块

A接法是对的,但4-20ma加电阻后是4-10V电压输出,标准是接0-10,看看能不能设置最低电压或者偏置,否则就加一个4-20ma转0-10v模块。

网友H:
A接法是对的,4-20mA并500殴电阻后是2-10V电压输出。楼主说:“原来的看参数是4-20ma。买不到原原型号买一个0-10v。加一个4-20ma转0-10v模块”。建议用虹润的M系列隔离器,PLC的转换模块可能比隔离器贵多了。

网友I:
第一种是对的,没有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看参数是4-20ma。买不到原原型号买一个0-10v。加一个4-20ma转0-10v模块

A接法是对的,但4-20ma加电阻后是4-10V电压输出,标准是接0-10,看看能不能设置最低电压或者偏置,否则就加一个4-20ma转0-10v模块。
加500欧电阻是2-10v

网友G:
回复 楼主:
笔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