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25-A-S

楼主(2022-10-03):
请教一下各位  信捷op系列文本 可以用USB转485下载程序吗?

网友A:
应该是232才行

网友B:
正常是用USB转232的,加上文本的编程电缆。

网友C(2022-11-09):
不能!485是监控用的,下载必须232

网友D:
我用的是这个下载信捷op系列文本  某宝上买的

网友D:
我用的是这个下载信捷op系列文本  某宝上买的 大概100元左右

网友B:
这么厉害了
三菱的圆口电缆能下载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