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4):
炜固开关量电流检测器LC27

特点:  高灵敏,最小可检测 AC  1mA电流。多个电流等级 最大200A。 高速响应,最快10ms。 可调阈值。
两线制晶体型,寿命长。
输出开关量信号直接接PLI IO,也能控制DC24V继电器。
良好的兼容性,西门子 三菱、台达、欧姆龙、信捷等PLC均适配。 NPN  PNP 均适用。

楼主:
检测电流对象包括变频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UV杀菌灯、加热器、电磁阀、空调等,

楼主:
回复 楼主:
LC27和西门子PLC接线

楼主:
引线式  和 接线座式 。默认螺丝安装 ,可选配35MM 导轨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线式  和 接线座式 。默认螺丝安装 ,可选配35MM 导轨安装。

到电流设定值后,自己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测到电流大于设定值,内部触点接通。小于设定值,内部触点断开。原理和 电流继电器差不多。

楼主(2024-02-28):
立式的 更好安装 和拆卸

楼主:
还可以用来检测485通讯是否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