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4):
这个红灯一直闪,run灯一直不亮。

网友A:
意思是程序出错,多半是程序丢了

网友B:
闪一般是程序出错了,清除后再写入试下;
常亮可能就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C:
是ERROR的灯在闪吗,先断电重启一下看看,不行的话重新导入程序,再不行就是PLC挂了

网友D:
老机器的话是程序丢了,清空重新灌进程序,没有就重写
这些老机器程序不会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一般是程序出错了,清除后再写入试下;
常亮可能就是硬件故障了;
手里没有他们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的话是程序丢了,清空重新灌进程序,没有就重写
这些老机器程序不会很复杂的
打开看了,里面没有电池,有个电容掉了,因此程序丢失么?

网友B:
电容是保持掉电保持寄存器的,程序不会因这个而丢失;

网友E:
程序出错,建议清除一下,重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保持掉电保持寄存器的,程序不会因这个而丢失;
焊上电容,只给220v,依然报警。

网友B:
已经说了,程序出错与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红灯一直闪,run灯一直不亮。
那个灯?

网友G:
连电脑,在线监控查故障码,上传做备份,直接格式化主机在下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红灯一直闪,run灯一直不亮。
那个灯?

FX0N只有3个指示灯,电源指示、运行指示、出错指示,标题里已经说了是PROG.E

网友F:
程序为什丢,电容为什么掉,有什么人动过
收费重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为什丢,电容为什么掉,有什么人动过
收费重编
程序丢是怎么看出来的?输入亮而输出全灭吗?
电容是自然掉的,十多年的床子,老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为什丢,电容为什么掉,有什么人动过
收费重编
程序丢是怎么看出来的?输入亮而输出全灭吗?
电容是自然掉的,十多年的床子,老化了。
程序是不是掉了连电脑读一下不就清楚了
输入灯亮输出灯不亮很正常,因为run不亮
电容自然掉?这质量太次了

网友B:
不要动不动说质量次,这款正常情况下已经用了20年或者更多,碰到使用环境恶劣的线路被腐蚀发生这种事正常的;

网友F:
那如何解释电容自然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