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一下200pLc编程电缆连不上的问题(20221008)

楼主(2022-10-05):
西门子200pLc编程电缆总是找不到节点是不是电脑设置和服务器的原因,如图。请指教

网友A:
原装USB-PPI线还是国产的?

网友B:
这个得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线,用的是USB转232的线,你得选PC/PPI CABLE,你用的是300/400的线,你得选PC Adapter.PPI,你要是用的是200的原装线,你可以不用选择,插上线,打开软件就可以连接的上
要是你的电脑里面没有这些选择项,那应该是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得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C:
首先PG/PC接口哪里要有关于PPI的选项,通过软件设定通信参数,其次看你的电缆是否有波特率选择,如果都没问题,可以考虑重新安装软件。我遇到过上面两项都对,就是连不上,确认自己的电脑以前连过,重装软件后OK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折驣了很久才能连上。
你先确定你的线能不能用,一般的线是串口线,插电脑会自动分配COM口的

楼主:
线是西门子原装线,在其它机子和笔记本上都可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电脑系统?

网友F:
是不是WIND10系统呀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有个服务项没启动成功,没有对应的PG/PC选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有个服务项没启动成功,没有对应的PG/PC选项
安装这个也不一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