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5):
电脑里装的gxworks2,0n里面的程序应该是develop编的。
现在怎么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A:
plc读取就行了
com口设置好

网友B:
在线,连机,读取PLC,选择FX系列PLC,设置好端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连机,读取PLC,选择FX系列PLC,设置好端口就行了
proge报警的话,可以吗?

网友B:
连机 看看报什么 可以试试

网友A:
报警了 看看能不能联机,不能的话,基本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了 看看能不能联机,不能的话,基本可以扔了。
不能修复么

网友C:
可以修复,但绝对不是你自己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复,但绝对不是你自己可以修复的;
科贸街修线路板的,修这个没问题吧。

网友C:
要修还是送专业修三菱PLC的地方靠谱;

网友D:
可以直接捞出来吧,以前我用的也是develop写的,后来换GX-Work2就能直接捞,用的是FX-3U的PLC,别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捞出来吧,以前我用的也是develop写的,后来换GX-Work2就能直接捞,用的是FX-3U的PLC,别的没试过
具体怎么操作?台达和3u的数据线都不一样,程序也能直接读取么?

网友E:
你需要去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捞出来吧,以前我用的也是develop写的,后来换GX-Work2就能直接捞,用的是FX-3U的PLC,别的没试过
具体怎么操作?台达和3u的数据线都不一样,程序也能直接读取么?
怎么又和泰达扯上上了,找三菱的线试试,没人动过的话,通讯口不是轻易坏的,除非使用环境太恶劣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说的是三菱啊。。。跟台达咋又扯上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修还是送专业修三菱PLC的地方靠谱;
修电路板的也很厉害的,他们可以分析电路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