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5):
各位前辈晚上好!
    看到别人写的程序用的数据式回原点,感觉很好用,极限传感器都不需要。自己查询手册实在不理解这个原点是如何设定的,好像看手册任意位置都可以设定为原点,比如我用手操器设定A这个位置为原点,此时A原点对应的有指令吗?
    我还停留在近点狗回原点的那个阶段,感觉很好理解。但这个随意设定原点A 我在手操器中设定是原点位置,对应A原点手操器下面的指令是 MOVP K9001 Ux\g1600 吗?

网友A:
还要输出对应的轴启动指令Y点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但我觉得这是回原点指令 设定原点是怎么设置的呢?数据型这个设定原点问了很几个同事,都不知道。如果设定原点是用K9001 那么不就没办法回原点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K9001触发后,轴当前停的位置,就变为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前辈。比如QDMS16它不需要同事输出Y信号,那么怎么区分设定原点与从原点转一圈后再回原点呢 因为设定原点用到了K9001 我记得回原点也要用K9001.烦请前辈赐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设定原点也是用K9001+Y点触发,它回原点的方式是数据设定型,是靠电池记忆原点的,你设定好一次以后就不用再回了,上电就可以直接定位跑。除非撞机了或电池没电了才需要再次设定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昨天查资料到很晚,与你说的一样。设定原点是K9001+Y。比如我设备在中途中突然断电,然后开机首先需要回原点, 就用的定位数据号是1的定位数据(已经上传图片)就能回到我设定的原点了。
真心非常感谢,我的思路还停留在近点狗这里,现在想通了。

网友B:
三菱的没用过,欧姆龙的都可以设置当前位置为原点,关机开机以后可以直接作业不初始化,不过要用绝对编码器的伺服器才行

楼主(2022-11-09):
回复 网友B:
绝对编码器都一样,我这是增量型编码器,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