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22-10-07):
无法点击“执行”以前都用的好好,有那位大师知道情况?电脑是xp的

楼主:
软件与plc联机正常。就是无法点击执行写入和读取

楼主:
联机是正常的

网友A:
是安装了的第一次就这样,还是以前可以想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了的第一次就这样,还是以前可以想现在不行了
以前一直用着的,今天突然不能用了。

网友A:
如果重启电脑还不行,就重装编程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启电脑还不行,就重装编程软件试试
重装也不行。我刚在官网重新下载了软件,等明天下载完用新版本试试。

网友B:
那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C:
上传还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重装系统了
我今天重装了操作系统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