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寂寞

楼主(2022-10-07):
节前事情少,修个台安1.5KW变频器。原机炸,拆开换充电电阻和电源BMW芯片(TOP223),上电不显示,断电后主滤波电容电压下降较快,疑似电源已经起振,换MCU板,显示正常。
静态测试正常。空载运行,显示OC- S,运行加速过流。拆换检测4运放,空载运行正常。
带载运行,启动时间很长。停机调参数过程中显示OC,可以复位,正在纳闷,一声炮响,跳空开。
至此,修理完成,修了个寂寞!

网友A:
替你难过三分钟!!!!

网友B:
声音越响的故障,越好修

网友C:
小电容没换吧

网友D:
这个给我的话,感觉我会崩溃!!

楼主:
模块和驱动都干坏了

网友E:
可真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网友F:
估计多多少少都会有楼主这样的经历

网友G:
失败是成功之母!维修变频器必须按照套路来,反之欢快的炮竹声送给你!这就叫经验

网友H:
之前外出维修一个变频器,运行中显示8888,拆下看见电容鼓包,更换,试机正常,运行十几个小时候炸机报废,你说这个维修费还能收到吗?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必须当场收费,并且外加路费

网友J:
 【1.5KW变频器。原机炸】没有维修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KW变频器。原机炸】没有维修意义了
我这边使用最多的就是0.75和1.5的,低功率,模块炸了一般也不修。

网友K:
这种小的现在基本炸机的懒得修了,前几天还修修,现在修真的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