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容如何设计

楼主(2022-10-08):
①创建两个用户账户,用户等级分别为“操作工级”与“管理员级”,操作工级用户的账号及密码均为000,管理员级用户的账号及密码均为111;
②当使用操作工级账号登录时,输入正确时,正常登录并进入初始化界面及菜单栏窗口;输入密码错误,将无法正常登录;密码输错三次后,锁定该用户账号并弹窗提示“该账号已被锁定,请使用系统管理员级账号登录”;
③操作工等级的用户锁定后仅能使用系统管理员级账号才能重新登录,若系统管理员级账号密码错误三次以上则系统锁定10秒
主要不知道如何设计密码输错三次锁定账户并弹窗,还有就是锁定10秒

网友A:
一个工业控制场合,搞得像个个人联网的手机或者IPAD一样,有这必要吗?这类操作场合,只需要登录确认某些权限给予目前的操作人员。侧重点只是权限的管理以及操作日志的需要。那有必要防止他人误登录吗?
不是有权限的操作人员反正输入不了正确密码就不让进入 系统 不就完了。还得输入几次来锁定,这不是个人的手机联网必须的安全措施。输对了还能咋滴,还能把机器偷走啊,是不是输错三次后还要搞个发送验证码来激活哦

纯属提要求的人员瞎提要求

网友B:
给钱的是大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正常怎么收费

网友C:
这种操作对于自己开发屏的来说,都不是事,我这边做的比你的这个更加复杂,分技术员管理和高级(工厂)管理,技术员进入系统设置后,只能调节基本设置参数。高级管理进去后可以查看技术员的密码是多少,可以调整技术员所能调整的所有参数,技术员的密码输入错误次数超过5次以后,每输入错一次,将会自动延长30分钟,在这30分钟内输入的所有密码均被为无效,并且继续累加时间,最多延迟至255小时。如果要想进入,要么等,要么通过动态密码进入,动态密码是通过专用的算法得到,只能求助于厂家(这样做的方式是防止工人乱输入密码,进入系统设置乱调)。高级管理密码可以调整重要参数,以及调整锁机时间,高级管理的进入方式不但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还需要按下特定的组合按钮才能进入。如果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没有按特定的组合按钮,在按下确认后,一样为无效。如果高级密码忘记了,同样可以通过动态密码进入,但是动态的加密方式与技术员的不同,还有一个更加高级的进入方式,就是万能密码进入,万能密码需要特殊的进入方式才行,一般这种方式只留给自己使用,不会告诉客户,只有在调试机器的时候才会用到。万能密码进入后,可以调整所有参数,并且能够查看技术员用户的密码和高级用户的密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操作对于自己开发屏的来说,都不是事,我这边做的比你的这个更加复杂,分技术员管理和高级(工厂)管理,技术员进入系统设置后,只能调节基本设置参数。高级管理进去后可以查看技术员的密码是多少,可以调整技术员所能调整的所有参数,技术员的密码输入错误次数超过5次以后,每输入错一次,将会自动延长30分钟,在这30分钟内输入的所有密码均被为无效,并且继续累加时间,最多延迟至255小时。如果要想进入,要么等,要么通过动态密码进入,动态密码是通过专用的算法得到,只能求助于厂家(这样做的方式是防止工人乱输入密码,进入系统设置乱调)。高级管理密码可以调整重要参数,以及调整锁机时间,高级管理的进入方式不但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还需要按下特定的组合按钮才能进入。如果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没有按特定的组合按钮,在按下确认后,一样为无效。如果高级密码忘记了,同样可以通过动态密码进入,但是动态的加密方式与技术员的不同,还有一个更加高级的进入方式,就是万能密码进入,万能密码需要特殊的进入方式才行,一般这种方式只留给自己使用,不会告诉客户,只有在调试机器的时候才会用到。万能密码进入后,可以调整所有参数,并且能够查看技术员用户的密码和高级用户的密码。

防止乱输入密码进入系统设置乱调

做这么多就是为了防止操作人员乱进入系统乱改参数对吧,那不觉得太费周章了吗而且无用功嘛?能输入正确密码操作人员乱改你难道不让改?不能输入正确密码的人操作人员想乱改他都进不去怎么改?说白了有权限的人哪怕有坏心思,系统也不能阻拦,只要输入值是在系统的合理数值区间。就比如PID值,假如有权限 的人更改了,只要在系统设置区间内,系统不能不让别人设置吧,但是这个值的更改,很有可能确实是对生产工艺不利,但是人家只要符合权限,人家就有权去更改。

所以,这防的啥????

能够乱改的人就一定有登录权限,你又如何防止一个有登录权限的人不去乱改呢。这样的算法没有意义。
只能说这样的算法只适于日常网络安全交互。

设备的操作防止有人这样做,只能采用操作日志的方式,去记录哪位有权限的操作人员什么时间点改了什么。这比上面的才更有意义。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参数,其中一个是主电机的电流值,工人为了提高产量,只想猛加电流,最后的结果是产量出来了,电机却一直在烧,一台电机修一次3000多块,不光烧电机,可能锯片也会被搞坏,一组锯片一两万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人私自更改电流参数,技术员参数实际是给工厂里的电工来调整的,不是给操作机器的工人调整的,不同行业要求不同的,不能以你的行业里的认知去想问题。

网友C:
每次电机烧坏了之后,电工要去维修,所以电工不可能会把电流参数故意调高,除非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或者跟自己和老板都有仇,否则不可能自己找麻烦,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工人的,有些工人上班闲的时候,就慢慢试密码,等试出来之后,就可以随意改参数了。有些工厂的工人坏到,自己班的时候,把变频器的频率改高速度调快,达到自己班的产量提高,等到下班的时候再改回来,让对方班的工人没有钱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只是你没有遇到而已。

网友D:
加个刷卡机得了,设定权限等级,刷卡操作,还有操作记录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已经有这种打算,准备增加操作日志,可以记录技术员在何日何时更改过哪些参数,这个日志只能高级管理(设备厂家)才能查看,并且不能清除日志,只能是记录满了之后自动删除最后一条,其它记录自动往后移动,再记录当前最新的,最多记录20条操作日志。

网友E:
什么用户权限都是见鬼的,就只是增加了编程难度,无他。一个工业设备,弄个密码,就是给自己找事做。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个还是挺好弄的,昆仑通泰触摸屏就能加,可以看到最近一周以上的所有操作记录

网友F:
楼主这样弄的目的是什么?
恐怕是为了收尾款吧
在PLC里做

网友G:
完全没有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不做项目的,单纯就是为了解决老师布置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