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布置是否合理

楼主(2022-10-08):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问这个柜子不设置进线总开关?现在看着有点乱哦

网友B:
电柜柜体至少加2个通风过滤网和1个15050风机,一个进一个出,有利于帮电柜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下 德力西B9系列4级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老也没弄柜子了 散热问题还真忘考虑了。

网友C:
感觉变频器放到下面要好一些!

网友D:
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你还不如直接用电动机保护器加接触器来的方便…总开用个塑壳断路器…

网友E:
变频器在下面不香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热量是往上走的,你变频器放下面的话中间元件会受热

网友G:
大功率电气靠近电柜下层布置一个方便布线,一个减少对其他信号的干扰。

网友H:
我看着做的挺好的。

网友I:
布局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变频器在上面还是下面都各有利弊吧。

一直搞不懂的是楼主为什么不喜欢用底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布局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变频器在上面还是下面都各有利弊吧。

一直搞不懂的是楼主为什么不喜欢用底板。
完全没必要买这种柜子,这是低压配电柜,我们的工控系统柜还是要采用仿威图柜。

网友K:
变频器应当放最下面,一个是重,一个是好接线

网友L:
变频器最上面散热也是问题,最下面,进电,接电机方便,节约线材,还是就是干扰控制在下面,控制留在上面

网友M:
变频器放上面,好处是热气都是往上走的,只要在左或右上角开个风扇孔,加装个散热风扇就好,对角的下边也加装一个散热器。

网友N:
变频器放上面还是下面根据实际情况,对于柜内有PLC输出点比较多的,变频器放上面能在下面流出足够的空间安排接线端子;没有PLC或外接线少变频器放下面柜子重心在下利于稳定,动力线接线也方便。

网友O:
你这个柜子装了这么多变频器,通风没有会有问题的。进线怎么走?

网友P:
动力柜当控制柜的大有人在,可布线又走线槽,真的不伦不类的

网友A:
我一般是重的,大的配件放底下,至于散热,顶上装两散热风扇,再不够?底下装一个正压送风,啥事都没有

网友Q:
回复 网友P:
不是动力柜不能用线槽,而是楼主是东北人,性格豪爽粗犷,另外又从事民用行业,成本压力大。

网友R:
我们穷得只能用服务器柜子来装

网友S:
变频器装下侧好一些!

网友T(2022-11-26):
感觉整体都需要下移,变频器放下边,电器元器件一般不会因为变频器的热量受影响,

网友U:
这几个变频器加起来,功率也不小了,总开关还是用空气开关比较好一点。

网友V:
能通电就行了,哈哈,觉得变频器间隔10mm就够了,所以是不是那个小的可以放上去。放不上去,就下面也行,线槽打通啊。两侧线槽搞上

网友V:
回复 网友Q:
大的接触器成本也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