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变址寄存器问题

楼主(2022-10-09):
变址寄存器Z是16位的,当变址寄存器Z的值超出范围时CPU报错,改用长变址寄存器LZ却无法输入,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址寄存器Z是16位的,当变址寄存器Z的值超出范围时CPU报错,改用长变址寄存器LZ却无法输入,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1、确定你的PLC中的软元件的最大设定范围。
2、LZ长变址寄存器对修饰的软元件有限制。
3、我个人不认为有那么大的范围需要变址修饰,16位变址已经足够,如果仍然没有办法满足,你应该考虑ADRSET和"@"配合使用来进行间接寻址。
【方案】
如何通过选择传感器来优化数据中心能源效率 | 维萨拉 (Vais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