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9):
冲没有按照实际频率发,按道理走完这些脉冲应该花87秒的时间,但是实际只花了65秒,但是位置经过测量是准确的,为什么时间会快这么多?

网友A:
脉冲当量会影响到脉冲频率和脉冲数。

网友B:
再看一下计算,可能有误

网友C:
什么plc 发脉冲速度改变没有?

网友D:
这个可以改频率或距离长度做多几组对比测试就知问题出在哪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