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9):
请教台达plc   与DVP02DA-E2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多段速的大致原理。

网友A:
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两回事,模拟量调节是无极调速,是模拟量控制,而多段速是有极调速,是开关量控制。

网友B:
有模拟量了用多段速干嘛;

网友C:
就是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信号了  4-20MA 变化就是了!

楼主:
了解到了一些,五个档位分别给0-10V中五个电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只要5个不同的速度,就用多段速就可以了,用不到模拟量。

网友B:
5段速直接在变频器上设好频率,用3个数字量输出点切换就行了;除非你5段的速度不是固定的,每次频率都要改那用模块是方便,否则用模块就是画蛇添足;

楼主:
确实如此,

网友E(2022-12-17):
即使5段的速度不是固定的,也可以不用模块,直接从PLC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F(2023-06-08):
直接传数据到模拟量输出地址,速度设定可以做到触摸屏里面,我做过32段不同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