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9):
有知道的大神吗?工控小白,对配线不懂啊,角度编码器,需要配那种线缆才能通讯?。

网友A:
确定一下角度编码器的输出方式呀

网友B(2022-11-09):
楼上说的有道理!
如果是常规TTL输出的0.75多芯屏蔽线就可以。
如果是OC的,则除了线以外,接受信号一端还需要上拉电阻。
如果是差分的,则应该用双绞线。
但一般大于5米会有问题,最好在10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