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表居然比实际慢

楼主(2022-10-09):
以前只知道码表应该比实际快,前一段开朋友车在一段区间测速速50的路段居然超速,我很少开车,有开都是50-60码在国道上,骑车也只有40-50吗,所以朋友收到短信郁闷掉,说我开那么慢也会超速,后来和同事聊天,他的车码表40,实际60,我想会不会我朋友车码表有问题,今天叫他对着导航对比,对比后导航速度在60的时候会比码表的快5公里左右,下次开他车还是要比码表慢些

网友A:
这表要校一下了,差距太大了!

网友B:
你可以要求测速的提供测试仪表检定证书,有时它也不准,调了,说你超速。再说现在10%不算超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要求测速的提供测试仪表检定证书,有时它也不准,调了,说你超速。再说现在10%不算超速。

现在好像是 20%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没改的话就是10%以内。。。

网友E:
多数是换了轮毂轮胎。

网友F:
自行车的码表通常对应是26的,如果你的轮毂比例不对,码表设置不配套,有可能速度不一致吧。

网友G:
如果换了轮毂,年检就过不去,除非找黄牛

可能开车没注意看码表,经常看到很宽的马路为啥开那么慢,见到标志,哦我超速了,赶紧收油,见到远处的摄像头踩刹车急降速

区间测速路段,中间你没超速?固定点位,流动测速,抓住你没商量

与导航比?如果你听它的不知要撞多少次,或掉多少河湖沟....

网友H:
很多车原装出厂的时候,时速表的显示,都比实际时速要快。

也就是说已经开到限速的速度了的时候,但是实际上是不会收到交警的罚单的,因为时速表被调快了一点,导致你在车内认为的结果,和实际的有误差。当然这是原装车的状态才会是这样,很多车友新车都没提到手,脑海里都已经研发出N个改装方案了,因为新车车检上牌了以后随便你改随便你操,只要短时间内不打算出手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