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信捷PLC与电子手轮请教(20221010)

楼主(2022-10-09):
PLC型号:信捷XLME-64T10,想做的功能是,通过电子手轮来控制5个轴的正反转。了解此PLC有一条随动AB相指令,但我照图上所示,接好线后,转动手轮,HSC0中的值没有能增加或减少。请问我这样接线正确吗?是哪个地方出错了??请指教,谢谢。

楼主:
LD M100 FOLLOW_AB HSC0 D100 D102 Y0 ,指令中D100=1,D102=1. 转动手轮HSC0数值没有增减,轴挡位正确,倍率在*1挡。

楼主:
5个轴的参数已设置,并能在触摸屏上回原点,点动正转,点动反转,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等等

网友A:
你少了一个参数,不知是不是写漏了。
参数配置有没有弄错?
接线对不对,你可以转动手轮看看X0、X1的灯有没有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少了一个参数,不知是不是写漏了。
参数配置有没有弄错?
接线对不对,你可以转动手轮看看X0、X1的灯有没有闪亮
程序中没有写漏,只是文字打出来时打漏了。
LD M100 FOLLOW_AB HSC0 D100 D102 K1 Y0 ,指令中D100=1,D102=1. 转动手轮HSC0数值没有增减,轴挡位正确,倍率在*1挡

楼主:
这样接线的话,X0 X1这两个信号一直是ON,转动手轮也是一直ON

楼主:
LD SM0 CNT_AB HSC0 K9999999 把随动相关指令删除,有关于HSC0的指令只写这一条,HSC0数值在转动手轮时也是无增减

网友B:
手轮接线和你X0,X1接线不符吧,你的手轮是差分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轮接线和你X0,X1接线不符吧,你的手轮是差分信号的
这种信号类型能用在PLC上吗??如不行,应该如何??

网友A:
差分信号输出的只能接在有差分信号输入端的PLC,如果PLC不支持可以买一块差分转集电极的转换板,淘宝上就有卖。
+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就是这个问题。也咨询过信捷客服。谢谢你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轮接线和你X0,X1接线不符吧,你的手轮是差分信号的
这种信号类型能用在PLC上吗??如不行,应该如何??
差分转单端再进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感谢指导

网友D:
信捷的这个资料挺好啊

网友E:
不知道你手轮的型号,如果24V规格的,好像也可以直接进PLC,
NPN:
PLC的COM接+24V,X端子接A+,A-接+0V试试。大概率是可以的。
PNP:
PLC的COM接0V,;A+接+24V,A-接X端。
~
PS:即使不是24V的手轮,可以加电阻。具体规格可以问问厂家,或者自己试。从大到小
好像我床底有个手轮,之前测试过,也是A+ A- 这种,随便接了PLC是可以的,明天我翻出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也有这样想过,就像伺服里的DO信号一样,有+有—,行不行得测试过才知。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只有试试,但是一定得加电阻,你那个是5V的手轮,

网友F:
说明书里面温馨提示第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