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0):
请教下变频器三相的输入输出电抗器是一模一样的吗?

网友A:
就作用的不同简单讲输入端电抗器改善功率因数,缓解电源电压不平衡对变频器的影响和干扰;
输出端是电抗器是改善输出电流波形,保护电机。

网友B(2022-11-12):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求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