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0):
有个简单的设备,变频器输入端取了一路电源作为接触器的线圈电源,经常出现变频器启动时候,接触器线圈电压不稳,接触器动作现象,现在想在变频器输入端缠上磁环,三相导线分别缠绕磁环这样有作用吗?还是一定要三根导线并绕一个磁环?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干扰,是不是接线端子这里接触不好?还有你电机多大?变频器启动的时候接触器线圈电压多少?

网友B:
请出图
因为问题不清楚
比如,接触器动作是吸合还是断开,谁控制接触器
变频器的启动与接触器是什么关系

估计是PLC控制接触器
可能的原因是变频器位置不良,造成的干扰
通过修改程序,改变启停按键解决

网友C:
建议检测一下电源开关

网友D:
应该电源容量不够 变频器启动时 接触器电压不够吧

网友E:
起动时电压低了;说明你的电源容量小了;

网友F:
控制电源和动力电源最好分开

网友G:
。。。。“变频器输入端取了一路电源作为接触器的线圈电源”-----  这个接触器干嘛用的 ?

        频率到达 ?

        报警 ?

        怎么会在变频器的变频器的输入端取电源呢 ?

网友H:
接触器动作是 断开还是吸合呢?要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