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启动运行画面报错,求助!!!

楼主(2022-10-10):
各位大神,在激活WINCC graphics runtime 界面的时候总是出现??visual studio just-in-time debugger??调试错误,错误原因??New instance of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查看网上的处理办法修改注册表找不到对应的文件,重新下载安装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也是无效,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重装wincc吧。gscrt文件问题?2010runtime问题?启动了调试,关闭忽略回答n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