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和西门子1200串口通讯

楼主(2022-10-10):
大家好,我要做个三菱Q系列PLC和西门子1200串口通讯,硬件使用三菱的QJ71C24N-R4和西门子CM1241,请问有相关案例或者教程可参考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1、三菱侧参考《三菱串口模块通讯用户手册》之使用无顺序协议进行数据通讯部分。
2、西门子侧参考《如何通过S7-1200与第三方设备实现自由口通讯》
当然,如果你会使用三菱写ModbusRTU主站或者从站程序,你也可以进行Modbus通讯。

网友B: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案例:

网友C(2023-12-19):
直接走RTU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