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0):
(无正文)

楼主:
说明书对此故障解释为:短路 电机电缆或电机中出现短路;AUX代码是  0000  0000。

板号为ZINT-571。

1.IGBT模块测量是好的;模块的小驱动板没多少东西就一些电阻和对管也都测量了没有问题。

2.将驱动/电源板拆下 单独加DC530v连接主板和面板,上电即报2340(装机连接逆变模块的插头后也会报警2340)。

3.目前检查:六路驱动有负压 上下桥大概在-8.7v和-8.5v左右;光耦的电源在26v~26.6v之间。

又细细琢磨  因为没启动就报警然后又存在负压, 所以问题应该不在驱动电路上。

接下来怎么修?请各位老师们指教一下

楼主:
有没有图纸。。。我把控制板供电方式改为外部24v加上24v后给直流电压没有报警了。。。
我再查一下 是不是电源部分没有24v导致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霍尔要连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铁!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不报警了,但是不显示直流母线电压。控制方式改为本地 按启动无反应。zcu主板亮一个红灯 v402。没头绪了

网友B(2022-11-14):
可控硅触发板要接上,还有把三个正极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楼主:
像是进入了死胡同,所以放一旁搁置了一些日子,问题解决了。

1.有两只霍尔传感器坏,为保险起见 三只全换。

2.驱动板的霍尔传感器基准电压正常应该为2.5v,此处仅为1.75v;由丝印 4077-2ic输出而来,换ic,基准电压正常。

装机测试 正常。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C(2024-01-05):
可控硅触发板要接上,还有把三个正极短接: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单板开机吧。我接上可控硅触发板和IGBT都不行,启动就报警。装上机就没事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要整机才能测试吗?我现在刚接到一台145A的,炸模块,驱动也烧了好多东西,现在驱动板修好了,静态电压也正常,想单板测试一下,驱动是否正常。现在想知道怎样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测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880我试了几次想单板屏蔽开机没有成功。

要是炸机就测好igbt和ZGAD连接板。然后电源驱动板修出六路负压,这样接到一起看正不正常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驱动板ZINT-571 可控硅触发的电压正常是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x209插座的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接主板没有电压,接上主板进入系统面板显示后这个插座有15v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C:
不给模块供500V,运行就报5696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没有别的主板?没有的话将参数备份,恢复出厂设置,再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ACS880-01报A5EA AUX 0000 00FA这个是那里问题,驱动板上只有一个测温的,插上了,上电就会报,屏蔽了就可以正常运行了,目前驱动板已修复,就是会报这个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启动报5696是参数的问题?
报A5EA,你测温度传感器的阻值了嘛 是多少

网友C:
室温室5度测量阻值为什么7.7K运行几分钟后报5081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81是辅助风机没运行的告警。温度传感器是插主板上那个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7k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