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伦通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2-10-10):
大神们,我买了一个TK6070IP的触摸屏,好的。原来的程序都能用也能点击显示,到时我自己做的导进去能成功就是一直卡在i Series这个界面怎么点都进不去

网友A:
有两处报错呀,看看编译时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B:
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C:
编译错误还是下载不下去?

网友D:
应该是程序与屏型号对不上,,

网友E:
你选择了错误的屏幕型号

网友F:
程序没有完整拷进去

网友G:
干扰了,用好一点的下载线或者弄个好点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