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端子排是怎么接线呢?(新人小白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2-10-11):
(本人小白)向各位请教下这个双层的端子排怎么区分接线呢,上层有接的0v、零线,下层有接的24v、火线。这个(0v、24v、火线零线)接线位置是任意接吗?还是上下要区分正负,我看上面没有标记。

网友A:
同一个汇流排连接的多个端子就是同一电位点的,也就是电压相同。

网友B:
有连接片。N零线。220伏用。
0伏,24伏一组。

网友C:
上层与下层,左边与右边都是分开独立的,想怎么接就怎么接,自己定义。

网友D:
看短路片怎么连的呗

网友E:
虽然分层,节约地方,但是实际使用效果不好,维护人员最烦是这个

网友F:
。。。。。最烦这种接线排 , 维保的时候拨来拨去的看下层。有的时候还要拆了上层才能拆下层。
我看到过这种,下层排都是 COM 公共汇总,算是用的比较合理的。

网友G:
感觉这种不适合这样正负电压,或者火线、零线,极易出现短路。。。

网友H:
走线检查,或者查看图纸,来确定每一个端子功能定义!强电和弱电接在一个端子排是一种不规范接法。

网友I:
最烦这种自认为高大上的鬼东西,你要是设备设计合理故障率低还好。要是试用阶段,维保人员估计不会打死你,最多每次打个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