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1):
遇到一个问题
设计者因为PLC点不够,选择了将同域二个电机的报警合并公用一个输入点
报警信号使用开点,二个电机轮流工作

现在他调试时,发现程序出现
1#电机报警,2#电机不能接替,反之亦然

有朋友遇到过类似要求吗?

网友A:
要这样用也行,但要加个继电器把报警信号区分开。

网友B:
要双向切换,那必须得两个点啊 每个电机一个信号,要不分不清楚,也没办法切换,如果PLC有模拟量,把两个信号接入一组模拟量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样用也行,但要加个继电器把报警信号区分开。
如何做?毕竟进PLC只有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双向切换,那必须得两个点啊 每个电机一个信号,要不分不清楚,也没办法切换,如果PLC有模拟量,把两个信号接入一组模拟量里试试
PLC只用一个输入点,8组
接入模拟量,没有那么多模入可用,如果接入一路模入,就怕同时几个报警发生,可能很难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样用也行,但要加个继电器把报警信号区分开。
如何做?毕竟进PLC只有一个点

配合输出点,如果有多余的输出点最好,假设用1号电机时该输出点接通,继电器吸合,由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引进1#电机的报警信号给PLC。

1号电机故障,输入点导通,把1号机停止,那么控制的继电器断电,这是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引进2#电机的报警信号给PLC

由于2号电机没故障,报警输入灯不亮,正常工作。

如果没有多余点可以在控制1号电机的接触器或者继电器并一个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样用也行,但要加个继电器把报警信号区分开。
如何做?毕竟进PLC只有一个点

配合输出点,如果有多余的输出点最好,假设用1号电机时该输出点接通,继电器吸合,由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引进1#电机的报警信号给PLC。

1号电机故障,输入点导通,把1号机停止,那么控制的继电器断电,这是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引进2#电机的报警信号给PLC

由于2号电机没故障,报警输入灯不亮,正常工作。

如果没有多余点可以在控制1号电机的接触器或者继电器并一个继电器。
好主意。不知道他这个电机故障取得是什么?过热,跳闸?

网友D:
配合输出点用应该是可以的,报警了,将标志位置位,这个电机没有复位就开启不了,另外一个可以启动,两个都故障了,就都置位了!

楼主:
谢谢 几位的回复
再了解一下现场

网友E:
两个信号线上都加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接信号线,负接plc输入,一个有信号时单向通到plc,不会影响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信号线上都加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接信号线,负接plc输入,一个有信号时单向通到plc,不会影响另一个。
是要用一个PLC输入区分1#与2#电机报警

网友F:
不好搞,还是想办法再加一个点吧

网友G:
如变频器有通信功能。报警就直接走通信吧,不占输入点数

网友G:
如若不能通信,可以用时继来对两个变频器的报警信号进行长短的区分。例:1号变频器报警时是ON 0.3秒,OFF0.3秒, 2号变频器报警时是ON 0.5秒,OFF 0.5秒。程序里再编程序来区分出这两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变频器有通信功能。报警就直接走通信吧,不占输入点数
没有变频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若不能通信,可以用时继来对两个变频器的报警信号进行长短的区分。例:1号变频器报警时是ON 0.3秒,OFF0.3秒, 2号变频器报警时是ON 0.5秒,OFF 0.5秒。程序里再编程序来区分出这两组信号
信号源是接点,报警后就常通,必须人工处理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
虽然没使用5楼方案~其线路更改多些,要改动动力柜/控制柜有关线路8组,交付的图纸也要变更.....
所以最后在程序上做的文章,在交付的说明书上特别说明,电机报警后要及时修复
在他的这段换泵程序增加W100.00解决他提出的问题~1#电机报警,2#电机不能接替,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