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串口接线

楼主(2022-10-12):
我是一名小白,现求教下。RS485有的人说12接线有的说38线,这个是统一的还是看各自的机型呢。还是说公头12线母头38线。

网友A:
看触摸屏硬件手册。

网友B:
1.不同的型号不一样。
2.根据你之前的发帖,型号是6070IP,IQ跟IP的接口是一样的。
3.这里的COM1与COM2是一个物理接口,区分在引脚上和编程软件的串口选择上。
4.脚号没有公母之分,具体看串口插头上面的数字即可。
5.COM2的485分2线与4线,但只能用其中一种。
6.COM1与COM2可以同时使用,也就是说一个触摸屏可以带一个232设备同时也还能带一个485设备。

网友C:
这个是基恩士PLC与威纶的串口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小白,现求教下。RS485有的人说12接线有的说38线,这个是统一的还是看各自的机型呢。还是说公头12线母头38线。
这不是固定死的,主要是看管脚定义,RS485两线制的定义:
发送\接收+信号,就是我们常说的485+
发送\接收-信号,就是我们常说的4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同的型号不一样。
2.根据你之前的发帖,型号是6070IP,IQ跟IP的接口是一样的。
3.这里的COM1与COM2是一个物理接口,区分在引脚上和编程软件的串口选择上。
4.脚号没有公母之分,具体看串口插头上面的数字即可。
5.COM2的485分2线与4线,但只能用其中一种。
6.COM1与COM2可以同时使用,也就是说一个触摸屏可以带一个232设备同时也还能带一个485设备。

谢谢,找不到6070ip手册,刚接触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基恩士PLC与威纶的串口接线

6-9的是不是232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基恩士PLC与威纶的串口接线

6-9的是不是232的
69 是485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232的,我们设备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F:
3 8一般是SIEMENS  S7-200的通讯口;屏这边如果是TK的用的1 2没错;

网友G:
会看针脚图。明白232  422 485就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