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点描述

楼主(2022-10-12):
画图时,线交叉点一般用圆点还是分叉?

网友A:
有可能产生歧义的用圆点,没有可不用,分叉都不用~设计院咋整不清楚
反正我出图都用圆点,标元件管脚号~避免扯皮
手画图除外~那是不收费的原理图

网友B:
新图纸标识上早就取消了圆点,接线只有T形,T形表示连接线;如果是十字形,表示不连接

网友C:
EPLAN的是下面那种,就是14端子接的,斜接.用下面那种就别用圆点,一般不同时用两种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图纸标识上早就取消了圆点,接线只有T形,T形表示连接线;如果是十字形,表示不连接
好的,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LAN的是下面那种,就是14端子接的,斜接.用下面那种就别用圆点,一般不同时用两种画法.
建议使用T形连接线,楼上也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