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2):
变频器一般都有一个模拟量输入端口可以用电位器调速,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说电位器用10kΩ,有的用5KΩ,
三菱变频器用1kΩ,  这个不能统一吗?手头上只有10kΩ电位器,不知道能不能用于三菱变频器调速?
反之1kΩ电位器用在其他变频器上会不会烧模拟量电源端口?

网友A:
正常情况下1K~10K欧的都可以;

网友B:
正常那个电压就10V,你要用500欧的电位器也一样用

网友C:
最常用的是5K

网友D:
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如果说明上标明只有1K,那用10K的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说明书上标明10K,那手上只有1K的,这肯定是不能用的,速度会调整不上来。要么降不了,要么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如果说明上标明只有1K,那用10K的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说明书上标明10K,那手上只有1K的,这肯定是不能用的,速度会调整不上来。要么降不了,要么升不了。
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如果说明上标明只有1K,那用10K的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说明书上标明10K,那手上只有1K的,这肯定是不能用的,速度会调整不上来。要么降不了,要么升不了。
为什么?
主要看10v模拟量的输出输入电流

网友E:
我一般都用10k电位器…

网友F:
阻值相差不大可以,相差太大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如果说明上标明只有1K,那用10K的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说明书上标明10K,那手上只有1K的,这肯定是不能用的,速度会调整不上来。要么降不了,要么升不了。
为什么?
有可能将变频器的10v电源累死了
手册如果给出10v带载能量大于10/1000就没事
查不到就老实用10k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如果说明上标明只有1K,那用10K的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说明书上标明10K,那手上只有1K的,这肯定是不能用的,速度会调整不上来。要么降不了,要么升不了。
为什么速度回调整不上来?能帮忙讲解一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