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帮忙导出模型文件

楼主(2022-10-12):
能帮忙把edz文件导出stp文件吗?小白求助,有偿服务。请联系我 微信 JIAO_JZJ

网友A:
不是直接就有吗?

网友B:
EDZ文件解压就可以找到3D宏了,没有3D也没办法,宏模型导出stp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帮忙把edz文件导出stp文件吗?小白求助,有偿服务。请联系我 微信 JIAO_JZJ

STP文件格式都是实体文件,  一般的CAD软件都支持STP格式输入输出。

但edz格式文件需要用电气绘图软件:eplan 安装后打开软件点击[导入]读取,然后[另存]为STP格式即可.

网友C:
如果不知道怎样找到这个软件  就在百度里面 搜索: eplan绘图软件下载

找到这个软件的X版的 你懂的 下载后安装 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