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2):
台达变频报警ol2,万用表测得缺相,请问怎么造成的,怎么预防呢?

网友A:
驱动信号没给到,预防?报警了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信号没给到,预防?报警了不就知道了
报警了,但是硬件也坏了。

网友B:
这个是元器件老化造成的。

网友C:
硬件故障;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无法预防生病,生病看医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元器件老化造成的。
才用了一年左右,而且使用不频繁。

网友D:
坏了就换呗,哪能预防?

网友E:
可门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