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3):
需要什么通讯线,插在com几口?
这几个com口分别支持232,485等。

网友A:
用RS232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S232口就行了;
触摸屏这些有好几个com口的设备,有没有硬性规定,比如1口是232,2口是485的?

网友A:
4414只有2个口,前面一个RS232/RS485 都支持,COM2只支持RS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14只有2个口,前面一个RS232/RS485 都支持,COM2只支持RS232;
其他的触摸屏呢?有没有硬性要求。
com0是232,com1是485之类的

网友A:
每个品牌/型号都是厂家自己开发定义的,不要乱套用,用什么型号就按对应的型号用就行了;

网友B:
用那家的屏就查哪个手册,com口内部的管脚定义都不一样,比如汇川6000系列屏是12  69两个485口在一个com口里。到了7000系列就变成16  78在一个Com口里了。有的是CAN通讯和485通讯在一个Com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品牌/型号都是厂家自己开发定义的,不要乱套用,用什么型号就按对应的型号用就行了;
这些端口专用于电脑和plc,或者触摸屏和plc吗?

网友C:
认真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上面都有 连线做法,通讯参数
针脚 COM口说明等等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在的屏与电脑连大多都有USB口及LAN; RS232口一般也可以与电脑连;

楼主:
type b 连接电脑传程序,拔下电脑端,插到触摸屏也行吗?

网友D:
4414正常是用USB打印机电缆下载程序的。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14正常是用USB打印机电缆下载程序的。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com口既能连plc,又能连PC。一口多能,可以吗?

网友D:
com也可以连接pc,但是很少用串口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