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3):
  昨晚,公司一台自动压纹机突然断电,接到电话后本以为是一个小事,便立即过去。过去观察才知道,主电源都正常,只是控制系统没有供电电源,一些柜内仪表屏幕光线暗淡,不能正常显示。我想这应该是开关电源出现问题了。找来万能表一检查,输入电源没有问题,输出没有24VDC,开关电源指示灯不亮。初步判定开关电源坏了,找来一个开关电源,安装上故障依然,甚至仪表一点显示都没有了。判定该开关是坏的,库房又没有新的,只得重新装上再次检测输出电源只有3伏,脱开负载再检查输出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开关电源指示灯也正常。可以肯定是控制线短路或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坏。十多年的设备,这一下查起来就麻烦了,逐一检查清理电线,这一搞就是3个多小时,均没有发现可疑问题,当时都有些蒙了,问题到底在哪里?
  再次询问操作人员,他说他去盘车后就出现这个现象。回头重找盘车处,还是没有发现,可就在绝望时,机修在无意中拉了一下开车喇叭,柜内电源立即恢复正常。这是一个被忽略的地方,这个喇叭和线都是固定的,线也在明处,检查线路时也没有太在意,结果问题就在此处。找到剥开喇叭接线头,确实短路了,应该是操作工盘车时拉掉短路了。
  耗了4小时终于找到故障点,既开心也郁闷无语。搞技术就是这样,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点,否则会让你郁闷万分的。

网友A:
好好学习断开法 断开哪路可以了 就直接查这一路 还有 判定开关电源正常与否 得断开外围输出

网友B:
难道不接保险?各种设备不设独立保险?

网友C:
万用表是个好东西

网友D:
文章描述前半段看,就是没经验~先查电源是否正常
1楼方法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接保险?各种设备不设独立保险?
开关电源选的好不用保险,除非装n个保险,否则也难整
接线电路做的好,分区分段排查也不难

网友E:
这个要看现场实际情况了,有时逐路断开分析,最后发现短路的地方很明显(比如撞坏了,被挤压了等)有时候找了半天发现还得重新分路找。

网友F:
我上次的短路,现场一振动就短路,更不好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大的是  没有图纸没有保护保险,一大堆线一拆就怕麻烦更大

网友G:
开关电源没有输出电压,一般都要先拆了输出线再测量一次,负载有短路开关电源输出就会保护了…

网友H:
线路乱没图纸的比较麻烦。我一般拆一根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最大的是  没有图纸没有保护保险,一大堆线一拆就怕麻烦更大
非常理解你没有图纸的心情。

网友A:
没图纸就拉线呗 反正维修的顺序不能乱  轻者走弯路 重则处理不了

网友I:
论各个分路控制的重要性

网友J:
还得要熟练使用万用表才行!

网友K:
维修时先问问操作工就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有的电源就一个保险,保险就没有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上百条线也是很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操作工最早说是闷车,一会就出现这个故障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再问他,他又说盘车后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也是厂家设计的不严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厂家设计不严谨,也没有办法。10多年的设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的,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开始忽略了这样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就是,有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些很不在意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确实也有经验问题

网友N(2023-12-19):
短路情况确实不好查,明知道短路,外围电路还特别多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啊!特别是隐形的短路更难找。

网友O:
排查故障有时候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网友P:
一般去车间万用表是不离身的,碰到你这种情况我都是对操作工说:设备工作累了需要休息一会,你该干什么去干吧。如果操作工急他会主动配合你,如果操作工不急就让设备停下,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有些问题都是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