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3):
现在是采用扫码枪扫码后保存至威纶通触摸屏的历史事件中,如何制作重复扫码报警,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作比较判断,如果是连续两个还好,要是之前扫过的都需要比较那就麻烦了

网友B:
用宏指令去比较,有内置的函数可以用

网友C:
FIFO阵列,每次扫一个新的码进去之后,与之前的三个进行比较(当然,你也可以做1个或10个都行),如果与其中的任意一个相同,就报警,如果不同,则将当前的数据存储进去,并且将FIFO阵列中的最后一个移除,将当前的数据移入进第一个,这个不难搞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IFO阵列,每次扫一个新的码进去之后,与之前的三个进行比较(当然,你也可以做1个或10个都行),如果与其中的任意一个相同,就报警,如果不同,则将当前的数据存储进去,并且将FIFO阵列中的最后一个移除,将当前的数据移入进第一个,这个不难搞吧。

呵呵,这个其实也没那么简单,条码的数量是在增加的,比如今天是10个就调取10个出来比较,一个月后可能会增加到100个了,那就要比较100了。

我个人目前能想到的是通过循环加变址来做。对于一般的编程人员来说用plc做还好,如果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就更加困难了。

网友D:
用FOR 循环比较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他的意思可能是防止现场正在生产的产品重复扫描,并不是所有生产的产品重复扫描,如果是所有的产生都做防重检测,除非是用云计算,不然就算你用PC现场处理也费劲啊。

网友C:
这玩意儿其实用C语言搞,并不是多难,或者用单片机设计一个中转小板,扫码器先接在小板上,小板再与屏相连,屏只负责记录,不负责防重。

网友C:
无聊,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可以缓冲5组数据,每组为10个数据,测试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