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3):
从来没遇到过,头一次呢。实际上这个点状态为0,状态为1的时候是显示正常的,0就这样了

网友A:
实际中没遇到过,但是模拟调试遇到过类似现象。

网友B:
换一个开关量点位试试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网友C:
运行结果是不是对的,要是对的,那也许就是显示有点问题吧!

网友D:
这不就是0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0嘛
你是不是没用过博图

网友E(2022-12-16):
卡住了?重新上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