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3):
型号: 欧姆龙 E5CC 温度控制器
问题描述: 设定温度175度  热电偶实测130度
   如何在不改变设定温度的前提下 让热电偶实测温度达到150度?
 请各位论他大神 赐教!

能带图片最好

网友A:
看说明书 有个温度差值调整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 写的好官方 还要算各种系数, 我记得 温控器有个 隐藏 补偿 直接输入需要补偿多少度

网友B:
热电偶实测130度~实测还是温度表显示?

网友C:
按理说,应该要到达设置温度才是正常的

设备有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设置 175 在 压头跟热电偶中间有资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热电偶 跟压头之间有材料

网友D:
温度表能还量程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 写的好官方 还要算各种系数, 我记得 温控器有个 隐藏 补偿 直接输入需要补偿多少度

不知道能不能调整这么多,有些温控器是最多正负10度。

https://www.docin.com/p-1032562870.html

网友F:
RKC是可以通过SC数据项调偏差,欧姆龙的没用过

网友G:
设175,测130明显是有大问题,修改参数也不能这样乱搞,加热器功率是不是小了或者测温点放的位置不对

网友B:
间接测量也可以,但目标实际温度是否达到工作要求才是关键

网友H:
温控器,探头有问题,或探头位置不对,或探头种类设置不对,不可以补偿几十度的,这是乱搞

网友I:
“如何在不改变设定温度的前提下 让热电偶实测温度达到150度?”-----不想改变现状只有加大加热功率。”热电偶跟压头之间有材料”---没有看到结构图,不知能否改变热电偶的安装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如何在不改变设定温度的前提下 让热电偶实测温度达到150度?”-----不想改变现状只有加大加热功率。”热电偶跟压头之间有材料”---没有看到结构图,不知能否改变热电偶的安装位置?

楼主的意思是温度测量点的位置比实际位置的温度低了20度,在不改变测量点的情况下有两个方法控制

第一,可以把设定温度降低20度,比如实际需要150度,而测量点130度时实际就有150了,那么把设定温度设成130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的话与实际工艺参数就不同了。

第二,设定还是150,在测量点的实际值上加20,这样测量就算130,加了20进去,也就是1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