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数据类型如何建立?

楼主(2022-10-13):
欧姆龙NX系列
如下图这种数据类型如何建立?
(这种定义Devier\FFU在结构体中并未定义,是如何定义的在哪里定义的)
看程序里面并没有建立这种结构体,找了很久没有看出来怎么建立这种类型数据。
请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NX系列
如下图这种数据类型如何建立?
(这种定义Devier\FFU在结构体中并未定义,是如何定义的在哪里定义的)
看程序里面并没有建立这种结构体,找了很久没有看出来怎么建立这种类型数据。
请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你需要到正确的命名空间下,例如Device这个命名空间下找到FFU这个类型,点击root右侧箭头或者左侧按钮都可以看到命名空间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了,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