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下载不了

楼主(2022-10-14):
请问下,我单独就写几个字它都下载不了,有时候又可以。但大多数是下载不了的,我用的台式机,插的是前面的端口。

网友A:
下载不了时有没有什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不了时有没有什么提示?
只提示载入错误,主要是有时候可以,大部分是不行的。不知道和台式机有关系不,或者下载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不了时有没有什么提示?
只提示载入错误,主要是有时候可以,大部分是不行的。不知道和台式机有关系不,或者下载线

那就换条线或者用后面的USB口试试,再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线的问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的问题大
是的,我换了根基本没问题了,原来那条线还带磁环的结果还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