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 ACS880监控参数内不显示直流母线电压

楼主(2022-10-14):
控制面板无其他报警,因直流母线电压为0v所以不能启动,可控硅触发版指示灯不亮,ZCU主板亮V194和V401绿灯,亮V402红灯,有没有老哥修过?变频器型号为ACS880-01-105A-3 电源驱动板号为 ZINT-571

网友A:
可控硅触发板12V供电有没有啊?我猜的,不负责任!

楼主:
可控硅触发板没有供电,可控硅触发板的灯也不亮

网友B(2025-04-30):
检测电阻坏了,测量一下是哪个坏了换掉就行。

网友C(2025-06-04):
查母线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