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4):
遇到一个问题,以前没这么用过
二个水泵分别通过接触器由一个变频器驱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触发变频器的启动/停止
接触器的动作由PLC程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请问这样使用,变频器安全吗?

网友A:
启动是没问题的,停止,原则上先停变频器(变频器设定自由停车)再断开接触器。

我们公司有套供水系统是变频器的启动用PLC端子控制,带电机的接触器是另外一个输出端子带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再带接触器。

用了好多年也没什么问题,后来PLC坏了,我写程序时做了3秒钟的延时。

网友B:
我们这是变频器进线通过断路器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通过继电器控制。继电器吸合来自plc输出。变频器运行故障反馈到Plc

网友C:
没啥问题,大型水泵的话,自由停车有可能会导致水锤效应或止回阀突然闭合造成管道震动,可在变频器上引出运行信号给接触器做延时释放,即变频器减速停车完成,变频器停止输出后,释放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是没问题的,停止,原则上先停变频器(变频器设定自由停车)再断开接触器。

我们公司有套供水系统是变频器的启动用PLC端子控制,带电机的接触器是另外一个输出端子带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再带接触器。

用了好多年也没什么问题,后来PLC坏了,我写程序时做了3秒钟的延时。
我也是通过反馈或时间,来按时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是变频器进线通过断路器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通过继电器控制。继电器吸合来自plc输出。变频器运行故障反馈到Plc
现在这个是一带二,且是直接控制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问题,大型水泵的话,自由停车有可能会导致水锤效应或止回阀突然闭合造成管道震动,可在变频器上引出运行信号给接触器做延时释放,即变频器减速停车完成,变频器停止输出后,释放接触器
可能我没看懂,变频器的启停信号是接到接触器上,再让接触器延迟释放,电路是不是很复杂了

网友D:
变频器下口接接触器并非不可,一般都是特殊需要,比如说:电梯的变频器下端就连着接触器,因为国家规定要求必须这样,其目的就是考虑绝对的安全。

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变频的出口尽可能的不用接触器。

网友E:
应该接触器接通后再启动变频器吧!

网友F:
参考多泵恒压供水的控制

网友G:
应该是接通接触器后接通变频器,再给频率信号,停止是刚好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是没问题的,停止,原则上先停变频器(变频器设定自由停车)再断开接触器。

我们公司有套供水系统是变频器的启动用PLC端子控制,带电机的接触器是另外一个输出端子带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再带接触器。

用了好多年也没什么问题,后来PLC坏了,我写程序时做了3秒钟的延时。
我也是通过反馈或时间,来按时序控制

但如果是你顶楼所说,接触的主触头连接电机,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停,除非加那种断电延时的辅助触头,否则貌似不好控制时序。

网友H:
节省成本需求下,不少都这么用。只是要严格控制好变频器接触器先后动作顺序,电机完全停转后才能进行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下口接接触器并非不可,一般都是特殊需要,比如说:电梯的变频器下端就连着接触器,因为国家规定要求必须这样,其目的就是考虑绝对的安全。

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变频的出口尽可能的不用接触器。
没做过恒压供水?一拖二三不都是变频器下口接接触器吗
电梯用上接触器就安全啦?未必,看看那些出事的难道没用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接通接触器后接通变频器,再给频率信号,停止是刚好相反。
现在给他的建议~线路改动要过多人,还可能要自己上手
接通:0hz 1s后,接通接触器,再1s后给设定值
断开:0hz 1s后,再断开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来询问,这样用对变频器是否有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节省成本需求下,不少都这么用。只是要严格控制好变频器接触器先后动作顺序,电机完全停转后才能进行切换。
他这样用难控制顺序,尤其要等电机完全停转,除非延时xx秒甚至分,好像要挨骂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安装接触器,是为了确保电梯在停止时,有效的将电机与电源隔离,并通过接触器将停止信号反馈到制动器,让制动能动作,防止电梯再运行。国家标准GB-7588-2003中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就说说那么多电梯失控是怎么发生的好了

网友I: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咨询过厂家,厂家工程师说:你莫把变频器搞的那么的神秘,你就当它是个电源好了,它不管怎么说,就是个可以变化频率的电源,输出怎么接那就是你的事!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提出的问题,本人无法回答,即使顶级行家也无法回答。就如同你问飞机是怎么出事的一样,估计有数不清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设计问题,有制造问题,有维保问题,.....厂家多桂鱼使用问题

我提出这个问题,1是没这样用过,估计少有这样设计的,2是好多年前有人说过这样用会损坏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咨询过厂家,厂家工程师说:你莫把变频器搞的那么的神秘,你就当它是个电源好了,它不管怎么说,就是个可以变化频率的电源,输出怎么接那就是你的事!
是接触器动态切换负载?

网友D:
回复 楼主:
至于为什么这样设计,是因为国家标准(电梯)规定,至于你说这样使用会损坏变频器,准确的说,应该是使用不当,有可能损坏变频。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没有特别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不安装接触器,如果非得安装,那就必须遵循,先接通接触器,而后变频再工作,期间需要一定的充电时间(1-2秒),断电时,应该先关闭变频,待电机完全停止后,再断开接触器,(许多厂家在说明书中特别交代要求)否则,变频容易损坏。
有关以上的控制要求,对于用PLC的电梯来说,完全是小事一幢。

网友J:
你好,请教下师傅我有一设备改造原来是工频运行,由于启动瞬间冲击力过大导致减速机脚拉断,所以改造成变频器运行,原来按钮不动加了个接触器给变频器供电,和变频器出线两个接触器同时开停,对变频器有无不妥的?

网友J:
输入输出都是同时接通。

网友D:
先对变频器的进出两个接触器同时供电,只要此时变频不运行就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注意,你这个变频器只控制一个电机,与我的问题本质不同~不需要轮换电机

我见过的电梯,只要驱动轴不转,电梯是动不了的,手动盘车干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和变频器出线两个接触器同时开停
这句话没理解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不起,是我弄混了,理应回答另一个贴子,结果稀里糊涂的答到这个帖子上了。

网友K:
我一客户公司一直这样用很多年了,接触器主触头接变频器输出,辅助触头控制变频器启停,变频器用的富士的,应该没啥问题,否则不可能用这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客户公司一直这样用很多年了,接触器主触头接变频器输出,辅助触头控制变频器启停,变频器用的富士的,应该没啥问题,否则不可能用这么多年。
好的,谢谢
这样可行的话,1to2-3的控制电路(程序)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