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三菱过时了,用了基于CODESYS禾川PLC有感

楼主(2022-10-14):
用禾川之前,用的最多的就是三菱,和类似三菱的汇川。
用了禾川之后三菱就不想再玩了。轴控需要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变量,禾川的话写好一个功能块,用一个for循环,16或者32个轴只要写一次。
一个项目里面有禾川 高创 ,松下 台达,汇川的伺服也没关系,只要走ethercat总线。伺服程序都不要改。改一下for循环的轴数就行。
气缸真空的功能块也是for循环只要写一次。
不需要记乱七八糟的地址。
文本文档复制粘贴不要太快。

楼主:
这个项目全部用ST写的,大概70个气缸,30个真空,3个fanuc 6轴,两个EPSON scara,三个禾川的伺服,一个高创的驱动器带DD马达,两个松下的驱动器带直线电机,外带两个小机台走MODBUSTCP通讯。
这玩意用梯形图,很痛苦。打字的话随心所欲

网友A:
Ethercat总线你用KEYENCE的会更厉害,现在刚出了一个模块带64轴的;只不过价格会比三菱的都高,更不用说禾川;

网友B:
大型项目建议用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项目目前最多也就16个轴,Q1300可以带32个轴,只是用不到。不过ethercat用起来很方便,三菱伺服的变量我记不住还得去翻手册。这个不用翻手册。这样方便很多。我带两个轴没啥负载的话扫描周期500us以内。只是禾川PLC做工贼差。

网友C:
回复 楼主:
ST语言与梯形图各有千秋,三菱这个轴控制,你可以封装块呀!也是很方便的!他们都是根据IE61131-3这个标准开发的!习惯了就好了!不过codesys平台确实很灵活,这个公司专门做软件的,更新迭代比较快!每个公司的产品都有各自的特点!习惯就好了!除非你不用它!

网友D:
我们用三菱的ST编程,照样实现了楼主所说的功能

网友E:
也不能说三菱过时了,了解一下三菱的cc-link吧。

网友F:
各有各的优点,我对禾川最大怨念就是,这玩意它不能自己去生成变量的数据类型,要自己去建

网友G:
这个PLC真还没有见过,看来我离开这行也是太久了

网友H:
Smart-200岂不是更过时了,但是它的间接寻址也可以有类似函数指针的功能,写起阀门电机块并有效监控起来也不错.
PLC还是应该定位于它本身善长的逻辑运算,定位善长的连接上层非实时层和下层实时层的稳定且坚固的中间层,并可以方便动态查看其逻辑执行情况
其余可以借助掌握PLC的上位机主站(基于C++/C#/JAVA等语言)和PLC的下位机从站(基于C等语言)等技术来实现.

网友I:
也不能说人家过时吧!毕竟各有千秋,像5U,简直无敌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了一下好像三菱的功能块不能用数组来实现。codesys的话,功能块可以写数组

网友J:
2022年上半年中国市场PLC前10强  没有和川 第2是三菱 啊蛤哈 国内汇川第4 台达第6 信捷第8 ! 西门子依然是第1

网友K:
那就把FOR循环加到梯形图里,PLC厂家需要更新梯形图的编程软件了。

网友C:
我感觉松下的PRO 7编程软件很好用,感觉不比CODESYS差!我觉得做PLC就得有自己的软件,有实力就自己开发,没有实力就躺平CODESYS平台(雷塞,汇川InoProShop,信捷)

网友L(2022-12-21):
兄弟,可以分享下程序吗?最近正在学codesys平台编程,十分感谢!3341127508@qq.com

网友M:
汇川也是基于codesys的啊,什么类似三菱,真是无语!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太封闭了,现在ethercat总线很方便,三菱的东西也贵,我一个设备同时用禾川的伺服高创的伺服松下的伺服,底层都不用改,直接使用写好的伺服模板,如果用三菱,不用三菱自己的东西好像比较难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以前H3U是类似三菱的风格,AM400 /600我知道是codesys平台,但是我入门是H3U这种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