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4):
众辰NZ200T-22GY4变频器 单管IGBT炸管 IGBT型号被打磨 求助有知道型号的吗

网友A:
这种厂家的变频器还是不要买了吧!典型抄板来的,没技术靠打磨

网友B:
上个变频器全图   我这也有个 众辰的    22KW   用的IGBT模块

网友C:
NZ200T-22GY4众辰变频器用的单管IGBT?  确定? 这个型号变频器应该是空压机上使用的   你说的是电源部分的开关管吧 型号是3N150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电源功率管,是逆变功率管。

网友D:
不低于100A,1200v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管有那么的吗

网友E:
看这应该是40t120类的管子,看到众辰头大

网友F:
单管最大40A。22KW能用!

网友F:
众辰NZ200T-22GY4变频器 单管IGBT炸管
让质检上门谈谈

网友F:
大中国不能让拉圾坏了名声

网友G:
单管见过60A的,用在这里偏小了。是否两只以上或多只并联使用。22G,再用单管,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H:
这个用制动差不多 没有图片全靠猜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上次维修一台75KW的NZ200T,真牛逼,头一次见到这么大功率电容板直接用PCB覆铜箔干的,那家伙炸的惨不忍睹,第一次修这个品牌,简直让人嗤之以鼻!可见现在国产品牌竞争,牺牲产品质量简直无下限!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上查到有75A 1200V 不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感觉还是偏小了点,单管大于100A的才放心啊。

网友J:
淘宝有141A/1200V的单管,型号AUIRGDC0250 ,不过是贴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