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5):
原先打算用滑触线带电机,但有人说现场水雾多不安全。现打算在两头装电机用同步带拉,
由于线体比较长有70米,单个电机拉可能比较吃力,考虑两个电机同时同向转动带动小车。但我不知道
两个异步电机能实现同步吗?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A:
上AGV小车

网友B:
没有这种做法,太长了。AGV是最佳选择。再者哪里去找这么长的同步带?为什么不选链条?
再都黄石全是做板链线的,大把的经验人。

楼主:
链条太重了,而且成本又高

网友C:
70米长距离,同步带长度就要140米,有没有这么长的卖还不一定。另外这么长拉不拉的动也难说。用链条的话刚性要好得多,至于成本,我的经验是比同步带便宜的

网友D:
同步带不行,要定做,死贵
链条可以,但定位不好,容易磨损
行车没问题,但70米的线要装导轨,但成本还是最低

网友E:
如果负载不重可以考虑倍速链。可能成本高一点

网友F:
可以用36v滑线,我们原来出钢车用是36v滑线加36v的三相电机

网友G:
加大电机功率
小车没在导轨上运行?还要下传送带?~找搞机械的,他们有招

网友H:
拖缆小车不行吗,上面放一个绕线盘

网友I:
建地轨,用钢丝绳拉,就像电梯。。

网友J:
跟我上次接触到的一个课题类似,我是想用钢丝绳牵引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深入;当时是30米现场水雾区。

网友K:
上板链不行么?

网友B:
要是我设计,就用AGV,可以不用专业的AGV工作站,把地面用角铁做滑轨。行车遥控器,装二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可能算下来,比70米长的皮带还要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