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6):
威纶通上如何显示做这个类型的字符串,没用过不会做请教一下,如何用字符元件显示,还可以在里面写入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们

网友A:
是不是字符串?比如要显示【核心派】给它“12345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plc里的字符串格式不知道怎么在威纶通触摸屏里面显示出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什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C:
50位的字符串,用个long char不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