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2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大师请帮忙解决一下呗!

楼主(2022-10-16):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编辑不了

网友A:
应该叉掉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关闭警告窗口还是不能编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关闭警告窗口还是不能编辑!
看你的截图光标是监控模式,有没有切换成写入模式。

网友B(2022-12-16):
重启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