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6):
硬件:三菱Q系列PLC,带Q71C24N-R4通讯单元,通讯单元的CH2与一个刷卡器通讯。
以下是通过串口助手检测到的刷卡器和PLC的通讯帧,请各位大大看看,这属于三菱的什么协议。
因为程序无法获得,刷卡器坏了,买不到一样的,打算用西门子1200代替刷卡器进行工作。也就是1200模拟刷卡器的通讯帧和三菱PLC通讯。

1、不刷卡

【2022-10-11 18:31:41:798】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1:923】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2:050】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2:172】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2:406】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2:530】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2:642】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2:769】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卡号:011
【2022-10-11 18:31:42:992】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3:100】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05 30 30 46 46 51 57 30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0 30 36 35 35 39 03 06 30 30 46 46
【2022-10-11 18:31:43:444】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3:556】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3:681】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3:805】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4:028】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网友A:
除02,03,05,06其它翻译成ascii码,看看对你的协议有意义吗?
串行通讯的转协议模块应该很多,不知道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B:
就一个485通迅模块,我都是刷卡机直接跟触摸屏连接的。

网友C:
我这边用的是Pegasus的刷卡器,是无协议的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UDBUS主站协议是什么协议?我看和三菱的MC协议有点像,但是也不能完全对上。MODBUS的协议对应的功能码,和上述这个格式对不上。请赐教协议说明,万分感谢!

网友D:
因为程序无法获得,刷卡器坏了,买不到一样的,打算用西门子1200代替刷卡器进行工作。也就是1200模拟刷卡器的通讯帧和三菱PLC通讯。

去看看你的刷卡器型号,然后找到该型号的通讯协议,只要通讯参数、协议一样,随便用哪种刷卡器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刷卡器内没有任何标记,不知道是哪家的。当时有个手册,标注了波特率等参数,报文格式和通讯协议没有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刷卡器内没有任何标记,不知道是哪家的。当时有个手册,标注了波特率等参数,报文格式和通讯协议没有说明。

个人觉得这类通讯应该是无协议通讯,你想的MC协议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三菱的专用协议,而刷卡器是面向很多厂家的,

所以不会做成专用协议,正常来说应该是刷卡了才会有数据返回给PLC的,传给PLC的数据就是一串ACSII,

去掉头尾中间就是刷卡器读出的卡号,看图中最右边的数据,里面是不是你刷卡的卡号。

另外你说刷卡器坏了,那么你的串口调试助手数据是哪里来的?

你的想法是用1200代替原来的刷卡器,就是重新买个刷卡器,用1200读取新的刷卡器数据,然后再转换成原来刷卡器的报文发给Q71C24N-R4.

如果这样你必须要搞清楚原来的刷卡器报文格式,否则不行的。

网友E:
三楼给出的报文和你监视的是一致的,估计刷卡器就是那个品牌。
这个报文格式是无顺序协议,是每个品牌厂家自定义的协议,没有标准的格式,只能参考对应品牌的手册。

网友C:
回复 楼主:
7楼分析的是对的。

网友F:
无协议是什么协议?麻烦给我解释一下,而且解释清楚一点,先谢谢了。
刷卡器一般是Wiegand(韦根协议),接线有W0,W1两根,颜色一般为绿,白两色,标准的韦根是26位的协议,也有36位和37位的不常用而已,刷卡器背面有接线图没,看看接线图不就明白了。

楼主:
4线制,有一样的设备,从别的设备检测过来的数据。这个刷卡器能够设置当前需要通讯的PLC类型,可以进行选择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无协议通讯的通讯格式比较自由,可以根据连接的通讯设备,自由设定通讯规格和数据格式。
韦根协议也是刷卡器的一种通讯协议,但只支持读卡头跟刷卡器的通讯,并不支持和其他通讯设备之间的通讯,比如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析出来的报文结构,不过那个9A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他的应该差不多了,请高手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能直接选择PLC型号,那可以看看你那个模块是什么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硬件:三菱Q系列PLC,带Q71C24N-R4通讯单元,通讯单元的CH2与一个刷卡器通讯。
以下是通过串口助手检测到的刷卡器和PLC的通讯帧,请各位大大看看,这属于三菱的什么协议。
因为程序无法获得,刷卡器坏了,买不到一样的,打算用西门子1200代替刷卡器进行工作。也就是1200模拟刷卡器的通讯帧和三菱PLC通讯。

1、不刷卡

【2022-10-11 18:31:41:798】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1:923】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2:050】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2:172】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2:406】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2:530】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2:642】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2:769】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卡号:011
【2022-10-11 18:31:42:992】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3:100】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05 30 30 46 46 51 57 30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0 30 36 35 35 39 03 06 30 30 46 46
【2022-10-11 18:31:43:444】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3:556】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3:681】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
【2022-10-11 18:31:43:805】02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03 41 46
【2022-10-11 18:31:44:028】05 30 30 46 46 51 52 41 44 30 30 35 30 30 30 30 31 39 41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