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7):
最近接到一个改造活,要给CP1E-N配个触摸屏,就选了昆仑通泰wifi功能的屏
组态完成,使用免费的7吋屏调试
先提示需要升级~可能软件使用最新版本的原因,点确认
下传程序正常,连接手边的一个PLC,显示通讯正常
屏上操作,PLC反应正常....

突然发现,PLC的变化屏上没反应
经过多次实验,包括断电重启,最后结论是【有去无回】
即,屏可以操控PLC,但收不到PLC的信息

那里的问题?通讯状态0,表明通讯正常
试试HostLink~原来用FINS

有问有答,看来是这里没有选择对
年初用的是这个方式,这次出问题了,是软件方还是PLC这块?

求证中,你们可有遇到

楼主:
资源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A:
前一阵接触了一款昆仑通泰屏TPC7022Ni,软件中建立变量,绕来绕去,晕了;不明白为啥要把变量建立弄两个区域,设备窗口和实时数据库

楼主:
基本搞清楚了
实验的PLC是较早期的PLC,版本是v1.1
年初给人家弄的PLC版本是v1.2

新的问题有来了
使用MCGSE软件做的组态就支持v1.1~同样用FINS方式
使用McgsPro 用FINS就不支持v1.1版本的PLC回传信息

这问题真不应该出现

网友B:
pro的屏底层是linux,以前是wince,有可能是开发的不够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阵接触了一款昆仑通泰屏TPC7022Ni,软件中建立变量,绕来绕去,晕了;不明白为啥要把变量建立弄两个区域,设备窗口和实时数据库
开始是有点晕,整明白还是挺简单的
设备窗口,是通讯口的选择设置
实时数据库,是组态程序中要与PLC通讯的内容
嫌变量表啰嗦可以不用~自然生成

经过实验
需要PLC回传的信息用HostLINK
屏向PLC发的信息不需要回传的还用FINS
这样既有的程序修改要比重新做要省很多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的屏底层是linux,以前是wince,有可能是开发的不够完善。
可能不是一拨人,测试环境也不同

网友C:
也踩过坑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这两天刚看一个老项目也是这样  晕乎乎的一下

网友A:
具体说一下我碰到的问题,给大家借鉴一下,避免踩坑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了描述清楚,分步来写吧===
1、设备窗口建立通讯设备,创建BOOL通道,生成实时数据库窗口的变量名
2、编辑画面时,发现BOOL监控及控制可以字中取位,为了通道简洁,删掉设备窗口的BOOL通道,建立监控字及控制字通道,相应的实时数据库变量名没删掉
3、做报警显示时没找到控制字中bit位的相应处理,于是又在设备窗口建立BOOL通道,忘了有没有点击生成实时数据库窗口变量名
4、问题出现了,做报警显示的BOOL变量,不受控制
5、解决办法,删掉设备窗口实时数据库窗口该BOOL量,重新建立通道再生成实时数据库变量名
另,我用的正运动控制器,双字要调整高低字节顺序,字的不用更改

网友E:
屏通信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
0.先规划好PLC资源分配,做好PLC程序并初步调试通过,毕竟有些是临时加入的,再做屏程序,有问题调试时解决.
1.设备窗口建立通讯设备~必须先做的
2.编辑画面时,根据需要选位,字,整数,浮点,16位,32位....太多的选项,【数据库】【设备】里都是自动生成的,
没有做【名称】(~数据库里的称呼)的修改,【设备】里叫【连接变量】。
不同地方不同的称谓,也是外行的痛

谢谢你的提醒,可能是这里的错~部分画面是从其他工程copy,可能有地方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两天刚看一个老项目也是这样  晕乎乎的一下
可能不常用这类屏,忘记了它的规则
或是其他类的屏用多了,反而看不懂了

网友F(2022-11-21):
分析一下通讯数据内容就好了,看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