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7):
三菱PLC FX3U-16MT与FX3U-16MR内部电源板可以互换吗,我一个MT的plc电源板坏了,想立即修复,用MR的电源板替换他可以不?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拆开看看,各个电阻电容芯片的位置一样就可以互换。

网友C:
都是真的三菱的话电源板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D:
就怕假货,内部结构都有差异就不能更换

网友E:
既然是板块化结构,应该能互换,否则这个制造成本太高了
仿制者如果吃猪肉太多,可能出的东西互换不了

网友F:
这两种应该是一样大小的板子
可以换的。

网友G:
可以看插件接口的功能,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应该可以

网友I:
最后换成功了吗

网友J:
可以互换的!

网友K:
反正要换,拆下来比较一下

网友L:
试试就知道

网友M:
点数步不同的,功率不同,但接口是一样的, 只要装的下就可以
3u的电源板还是坏的多的,但很直观,常坏的是电源的电容,保险电阻

网友N:
如果要求不高,应该可以的。

网友O(2022-12-16):
楼主,换成功了吗?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