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8):
如图,其中接触器,地线,热继的使用正确吗

网友A:
没问题,KM1要和KM3做互锁,如果KM1和KM3同时闭合,变频器有可能会炸鸡的

楼主:
变频器使用的是ACS5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两台泵,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运行,两台泵的地线都接在变频器上面的,会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两台泵,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运行,两台泵的地线都接在变频器上面的,会有影响吗

这个没什么影响,但最好是单独接地,两台电机加变频器三条地线都直接接到地线排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