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8):
按照国家计量标准计量级互感器测量误差之前要退磁。如果不退磁误差不准确。主要原因是铁芯带剩磁。

当电流突然减小时,变压器铁芯很可能造成磁损。例如,在大电流情况下,电流互感器突然切断电源变压
器,次级绕组由阻突然超前,本产品的电流互感器线圈有磁捐耗,降低了互感器线圈的磁导率,影响电流互感器
的特性。长期使用的电流互感器应退磁。检查前应进行退磁处理。退磁是根据初级线圈或次级线圈的绕组电阻,
交替改变励磁调节器的电流,使变压器铁芯产生交变磁场。

电流互感素很磁。初级和中间绕组电阻引导方向,次级绕组电阻产生直流电流。从零开始,绕组电阻逐渐增
加到一定的电流值(这个值与电流与感器方案设计的精确测量限值有关,一般在额定电流的20-50%左右)。

可以说,如果电流突然急剧增加,变压器铁心就进入了磁饱和阶段。然后将电流减小到零并重复比操作两到三遍。

断开电源变压器前,请先绕一次风再断开电源。对变压器铁芯进行退磁。这种方法称为定向退磁。对于某些
电流互感器,由于次级绕组的电阻,会产生许多匝。如果选择导轨退磁方式,导轨方向的绕组电阻容易造成工作
电片过昌。然后在第一绕组电阻上以一个很好的紧采连接大电阻(额定电流特性阻抗的10-20倍)

颜色从零逐渐变化到电流互感器初始绕组电阻允许的最大电流,然后逐渐变为零,以此类推2-3次,由于负载变压器中存在线圈,可能无法完全退磁,因为初级绕组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电流限制,如果太大,就有损坏初级绕组的风险。在标准工作电压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对输入电阻的次级绕组进行放大。因此,提高了特定的退磁效果。

电流互感器的退磁方法:

电流互感器用直流法检查极性之后,或在交流电流下切断电源及二次绕组偶然开路的情况下,其铁芯可能产生剩磁,影响互感器的误差特性,因此在误差试验前,应对电流互感器各个铁芯进行退磁,铁芯退磁可采用开路退磁法、闭路退磁法中任何一种方法。

1.开路退磁法

在电流白感器二次 或一次 组开路情况下,给被退磁铁芯的一次条组(或一次绕组)通以一频电流,使电流山
零增至10%额定电流,然后均匀缓慢地将电流降至零,重复这一过程2~3次,施加电流诼次递减,使电流互感器
进磁,若在10%额定电流下,被开路绕组两端所感应的电压峰值超过匝间绝缘试验时所规定数值的75%,则应在
较小的电流值下进行退磁。一般宜在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通电流。有多个二次绕组电流互感器。应将不退磁的二次绕组开路。

2.闭路退磁法

在二次绕组上接以相当于10~20倍额定负载的电阴,在一次绕组通以工频电流,电流由零增加到1.2倍额定电
流,然后均匀缓慢地降至零,使电流互感器退磁。对具有多个二次绕组的电流互感器退磁时,其中一个二次绕组
接大负载时,其余的二次绕组应开路。

对0.2级以上的电流互感器退磁以采用闭路退磁法为宜。

网友A:
语法不通顺

网友B:
我看我们这里的高低压计量柜互感器都是按原始的接线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