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系列伺服求助

楼主(2022-10-18):
很久没有搞这个系列了记得以前是可以通过软件测试运行的现在不知道错在哪里了?现象是操作软件显示在运行实际是电机没有动,一会就报警停止。停止情况下用手转编码器回馈也是正常感觉就是没有使能或者励磁我错在哪里了?恳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PA04设置为0100屏蔽下急停。

网友B:
外部急停信号没接,或者楼上说的参数修改后可以屏蔽,还不行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C:
看你用伺服软件控制电机动作,基本可以确认你是没有接DC24V电源进去

网友D:
参数修改急停无效就行了

网友E(2022-12-16):
可接线也可以改参数。